[内存维修]
请教一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2-08-11):
  今接到一块主板,2代内存供电本来应该是1.8,测出来是2.2V,找到了供电的MOS管换后无果,找到控制芯片LM358换后还是不行,再找到反馈电阻拆下测阻值正常,请教各位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内存供电偏高

网友(点评):
电压正常,是杂牌板子吧

网友:
代换一下小八脚或对地的滤波电容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