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相机故障维修中,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2-08-11):
三星S600相机,客户拿来说不能拍照,拍了第一张不能拍第二张,他拿来是没有擦卡的,我想卡都不擦怎么能用也,我自己这刚好有个测机的放上去,不能开了,开机灯在亮但是屏不显示,我拆机测试没有那短路,我以为那SD卡接口有问题,所以检测这个接口,但是没有发现那有问题。相机这个接口问题本人还是第一次修,请问那位高手修过些故障请给点思路。。。型号是三星DIGIMAX S600/CYBER 630

网友:
仔细检查SD卡槽,如果卡槽没有问题。很可能是闪存有问题

网友:
你在试一下、不插卡能不能开、、

网友:
相机没学过,不知道怎么搞,等待高手出招!

网友:
拆开来看看插卡的地方主板有没有断线呢

网友:
还是先把卡 格式化后在说吧,   有时候机器在读取卡的信息的时候,读卡错误会引起能开机,不能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