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是显存的问题还是GPU的问题??高手进入

楼主(2012-08-11):
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测试结果是显存的问题还是GPU的问题
问题

网友:
应该是GPU的问题

网友:
你打下显卡吧,应该内部有短路

网友:
最好先换个内存 试试看不行在搞显卡 以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干过显卡 结果还是一样 ,换内存好了
同意楼主:
5.0
荷尖上的蜻蜓
同意楼主:
同意此说法,有过经历。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

网友:
换内存或是显存

网友:
你换个显示器 看看是不是还这样 确定是屏或者是其他的再查 估计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下GPU先

网友:
我也遇到了显卡这问题,估计GPU先加焊了。

网友(2012-09-19):
发错区了吧 目测GPU

网友:
这是数码板块,既然发帖了就给你说下思路吧 先看下显卡的周边有无吊件如果没有的话建议直接上b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