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ES2L 开机卡在CPU处,刷过BIOS

楼主(2012-08-11):
如图。COM的232拆了 双BIOS也刷过USB阻值也没有问题。想换IO没有件内存换过N条都是好的

网友:
光驱硬盘拔掉了吗

网友:
声卡网卡芯片检查没

网友:
你是裸板点的还是全上好点的?能不能说清楚一点、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裸板。外设什么都没有接

网友:
外设    南桥

网友:
拆了声卡和网卡还不过可能就是南桥空焊了

网友:
应该是 南桥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先放电试试,不行的话 就把网吧摘了   还不行的话 就叫客户换主板。 不然浪费时间,效率高点  反正还是赚钱  何必呢?

网友:
没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是北桥控制的多一下 如果是南桥的话不应该卡在这边

网友:
前提是裸板。。重点,网卡。再声卡,南桥。

网友:
查外设,杀南桥。

网友:
杀南 桥 吧

网友:
好像是内存的问题吧?要是不行换南桥!

网友:
先洗一下南桥,有可能是生锈了

网友:
换南桥吧 换了再说

网友:
裸点主板也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