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11):
一公司的内网屏蔽软件,如何破解
客户说的时单位的软件,好多端口和网址均被封死了,
怎样才能破解啊?
本人对这些可谓是一窍不通啊,
求解中!!

网友:
哦,没遇到过都,,,

网友:
路由器-企智通硬件-交换机-终端 直接拖根线绕过企智通和交换机就OK了~~~ 或者还有就是把你的网关设置成交换机的地址,如果企智通里面是绑定了IP和mac地址的,那这个就不行了

网友A:
百度里粘贴的吧!

不管从哪贴的, 人家至少告诉迩方法了,

网友:
我们这没有这个不过,我觉得绕线不行吧,如果能进机房还用找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里粘贴的吧!

可是方法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