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1V bios

楼主(2012-08-11):
接到一台开机不触发,待机电流为0的机子,有没有哪位大虾有bios,传一个。
板号F83VF
不触发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

网友:
刷了BIOS无果 请问楼主的弄好没
?

网友:
这问题应该是通病 ·难道就没高手遇到过·?

网友:
待机都没有。怎么触发。

网友(2012-09-14):
没有修好啊
亏了100多啊

网友(2017-05-10):
这机器先查三五付 出来没 刷bios 不管用 又不是 B460 刷CE bios 可以解决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