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VGA接口74门电路123脚无输出电压13 14脚对地500左右

楼主(2012-08-11):
  七彩虹9800GT CF黄金版 512M M25V型号的显卡,开始跑乱码,后来修复能正常启动滴一声,正常开机了,但是无显示,像饼哥说的行场线路有问题,我测量VGA接口74门电路123脚无输出电压13 14脚对地500左右。应该判断哪里出了问题?如果大家手头有这个型号的显卡,帮我看看VGA接口旁的MOS管什么型号的,什么极性的,正常应该都是N沟道的哈,最好知道什么型号的,我换一个!

网友A:
看看第14脚有没有5V电压

网友:
等明天答复你,哥们,谢谢你啊,就你关注我,这个显卡我弄两天了,就因为行场输出没有,应该不算太难啊,我测量了各MOS的S极都有电压,核心电压也都有,开机滴的一声正常启动声音都有,就是不显示,我觉得毛病应该不大,可是忙活半天还不知道是哪里问题,难道得刷BIOS了,这个显卡还真不知道哪个是BIOS啊!

网友:
你用的是集成主板还是。。独显主板,如果是独显,不亮也许是,,,显卡根本就没有认到也有可能。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BIOS坏,不亮也有,,还有卡有伤,,在输出视频这块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第14脚有没有5V电压

没有5V电压,是不是BIOS有问题啊,背面两个八爪的芯片,难道两个都是?

网友:
14脚没有5V电压,查7805芯片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