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二修机,同行没修好,客户带过来的...

楼主(2012-08-11):
待机3 5V正常,0.01A,触发到0.3A电流掉电,测全板无短路,有进水痕迹,开机瞬间无CPU电压
ISL6262供电蕊片,求个图纸
LA-4495P

网友:
穷得可怜,没分下图纸,gz-cy@qq.com  谢谢大家

网友:
CPU 背面  OE907 超級電容給換了就行啦

网友:
此机已修复,少电压造成0.3a掉电
+5VS电压没出来,200K电阻坏,Q30A脱焊。

网友:
更换200K 电阻后,偶尔能开,偶尔不能开,Q30虚焊。

网友:
再次返修,不触发,刷BIOS后,解决问题!

网友:
我的问题是怎么会脱焊呢?

网友:
问题还真多 楼主还是很有经验的

网友:
没有下载分,混得不容易啊

网友(2016-03-16):
呵呵 好经典哦 没图纸的故障都被你发现

网友:
学习一下高手哦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