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焊IC温度调多大合适

楼主(2012-08-11):
我一纯菜鸟,打算以后搞维修的事,所以就买了台saike 850D的热网枪,自己练练。把温度调为350,风速2-3吹IC半天吹不下来,手都拿酸了还是吹不下来。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哈,将不胜感激

网友:
温度不够就加高点  380左右吧   咱好用就咱搞

网友:
350就够了 你弄不下来 可能是机器 问题吧 看看风量

网友:
把风头拔了,试试吹看  会简单多

网友:
夏天380、冬天420

网友:
碰上含锡量特低的板一定要刷点焊膏,温度太高会把PCB吹鼓包

网友:
与当时气温有关,夏天最好远离风扇。一般380就行。

网友:
温度一定要够,其次就是温度是配合距离的。你就算调到一万度,但是距离一千米远,也没办法取下来的。

温度,风力,距离,技术,要注意配合。

网友:
正解 -- 温度,风力,距离,技术,要注意配合

网友:
关键是多练,熟能生巧啊

网友:
吹前上点焊油,实在不行加点锡

网友:
我用的是ATX852,大点的IC,我用360度,4档风量,小点的电源IC,380度,1档风量

网友(2012-09-13):
我用400经常弄坏 就用350了 师傅用400+

网友:
这个不好说,其实每款式板子都不同,有些板子用350°就可以,但有些板子却需要380°或更高。看自己习惯调整。还有是自己使用过程中的高度,别放太低,太低会容易造成芯片死亡(对于新手吹芯片)。

网友:
350无铅的都可以吹下来了。先预热这个和手腕的技巧有关,

网友:
是不是你离IC太远了,不行挨住它吹吧。

网友:
我通常用4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