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和红胶问题

楼主(2012-08-11):
想问下台式机主板桥上面的那种粉红色的胶叫什么?  还有就是笔记本显卡有没有必要做完后点红胶啊,红胶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
听说是起固定作用的,我们做完BGA后都不点 那种胶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我们就叫红胶
做完BGA后完全没必要重新点胶
否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这种胶呀.你点了返修的时候你就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