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开机本屏亮了无显示,外接全是竖线。求高手们解答。

楼主(2012-08-11):
前几天接到一台hP CQ45的笔记本,街上可调电源,正常开机了,本屏有背光但是不显示东西。外接全是竖线。以为是显卡的事,拆开以后,看了下主板是INTEL的芯片组。显卡芯片为G98-600,不多想了,先上BGA加焊一下。加焊完以后,还是老样子。以为显卡底下碎珠了,取下来,重植了一遍,焊上去以后,涛声依旧。。以为显卡坏了,正好店里有一块料板有一颗G98-600,取下来植好珠以后焊上去,尼玛,还是老样子,开机亮了不显示,外接全是竖线。。。。。不应该啊,换了一块症状还一样。。。因为这个显卡已经不在显卡门范围内了,所以又怀疑不是显卡的事了。上论坛看了下,有高手们说正面的两个显存有可能坏了会导致这样,我就先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行,我就立马订了两个显存和一个新的G98-600回来。回来先把正面的显存换掉以后,故障还是一模一样,开机亮了无显示外接全是竖线,好无奈。。。静下心来又取下旧的显卡,把新买回来的焊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坑爹啊。。。。这下真的好无奈了。不甘心,以为显卡背面的两个显存也坏了,直接取掉,因为就买了两个新的显存,就直接取掉了背面的显存,上电,故障依旧。。。。我已经接近奔溃的边缘。。。换U,换内存,后来又加焊北桥。。。都不行。到底是为神马。。。。奔溃了,求高手们解答。。。

外接竖线

开机亮了不显示

网友A:
屏线问题吧 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问题吧 老兄

大哥,那么外接花屏是什么原因呢。屏线我测过的,是好的,屏也换过。

网友:
换显卡。再换。 不行。

网友B:
坐等下吧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内接白屏 外接绿竖道 能看到文字   开始怀疑显存 现在看看在动吧   这个板子很贵啊

网友C:
版主解决说一声啊

网友D:
难道是板层问题了。!!!

网友:
你查下显卡供电 。贴片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板层问题了。!!!

我也怀疑板层断线了,但是有图纸不知道这么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解决说一声啊

机子已经给客户拿走了。。。实在没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等下吧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内接白屏 外接绿竖道 能看到文字   开始怀疑显存 现在看看在动吧   这个板子很贵 ...

你那个有几个显存啊。。可以挨个摘了试试。。。我之前修了一个HP V3000也是这样,后来是边上的一个电阻坏了导致的,怀疑有小电阻坏了,不然就是板子断线了

网友:
这种还难整呀

网友:
楼主真的折腾的够呛的,估计真的是板层有断线,咋弄都弄不好

网友:
BIOS。显卡及显存供电,或者显卡及显存是否有断线。

BIOS倒是没刷过,不过问以前的师傅,说跟bios的关系不大。。也没编程器刷不了。显卡供电电感电压正常,不知道这么下手了

网友:
再不行,就换板。有时候放弃就是一种收获

网友:
你先看一下子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在找图纸看一下子显卡周围的原件有没有坏,在不得的话,你试一下子刷BIOS。

网友:
楼主,求结果啊。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个三星的  换了N多个显卡都不行  最后师傅查出显卡一个供电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