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6。AMD芯片组。开机不显

楼主(2012-08-11):
今天接到一台DELL1526的笔记本,客户说不开机,拿来插上可调电源一看,电流1.2左右,有两次跳变的。一开始以为不过内存,换了好多根都一样。主板上的供电电感供电都正常,于是怀疑北桥有问题,那台机子是集成显卡的北桥,而且边上带一个显存的。于是加焊,加焊后开机掉电,一测给芯片组供电的一个电感短路了。取下芯片后,正常。于是订了一个新的北桥。换上后,测电感阻值0.28,正常了。不过上电后,电流依旧。。。不过开关上的三个灯,也就是戴尔的键盘灯,一灯常亮,后面两个灯狂闪,以为内存有问题,有换了N根内存,保证都是能用的。电流还是1.2左右,键盘灯闪啊闪的,又怀疑北桥有问题,不过这回不敢焊了,因为店里的T6BGA最近老出事,一焊芯片就鼓包,不然就是主板鼓包。。。吃不消啊。后来就上论坛上找老鸟们求解。有的说AMD的U爱坏,换一个涛声依旧,哎,内存换过无数。。。。最后论坛上有人说换个COMS电池试试,我就立马从台式机主板上扣了一个COMS电池,装上,电流蹭蹭网上窜。接屏,亮机。原来cmos电池没电也会导致不过显卡不亮机。

网友:
好经验 ,以后修完板生安电池点板

网友:
学到了,以后点不亮的~换电池看看

网友:
AMD机器就这几个问题 北桥  U   显卡

网友:
学习了 估计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电池没电了, 应该

网友:
amd的机子呀什么情况都遇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