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刷程序总是刷不成

楼主(2012-08-11):
最近接手几台液晶,现象是白屏或者花屏,刷程序时总是显示cpu link error,不知道为什么?希望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什么版 什么芯片,什么程序都没说,只有你自己明白说的什么

网友:
程序  刷写工具都有可能导致刷写错误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程序和刷写工具都有可能导致刷写失败

网友:
是通用板的吗?

网友:
CPU坏了,还刷个屁

网友:
确定是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