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无屏供电,重启

楼主(2012-08-11):
主板,联想B460 独立显卡I3+HM55
同行送来说是掉电。进过水。进水位置在充电芯片那里,他说自己洗过。原来待机正常。开机0。8A掉电。掉电可以再开。还是一样。他说他洗了后加焊了一下就变成。开机0。4A掉电了,掉了还是可以再开。我拿到手上发现U6充电芯片 24745的18P断线了,我马上补上,再开和他原来一样了,待机0。008开机上电到0。8A马上掉电,掉了还可以再开,最后发现USB口也短路了。KB-PWRBTN#到桥的也短路。果断取下HM55,然后OK都不短了,上电开机路马了,外接显示,高兴半天,结果一结屏一机路马要到显示的时候掉电重启,反复这样,最后发现是没有LCDVDD如下图,但是不接屏的时候是有的。下面U1的1P桥有开启信号U3就可以输出3。3屏供电。如果接屏了的话就没有开启信号了,也就没屏3。3供电了,就反复重启,我用51125代换过51123的时候。屏可以显示,但是提前很久就高了,没图像。关断也是一样。很久屏还亮,很多芯片很热。所以我又把待机51123换回来了,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就是现在习供电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办了,。屏也没有问题呀,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高手来分析一下。。屏供电开启是显卡也可以,桥也可以。如下图。
我直接改过屏供电。我不装U3。直接把3 4脚连起来过。但是掉电更快, 不重启,说明不能那么改!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呀,到低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坛子里有知道这个问题的吗?高手怎么都不说话呀,另外说一下HM55桥和待机51125都换的是全新的芯片,另外我换的肯定没有问题的。有知道这个问题搞手说说,用经验换也可以,本人可以用坛子大家都不知道的问题跟你换就是有几个本子大家都在问但都没有解决的,我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可以用他和你换这个机的问题也行。

网友:
机子已经亮了.但是屏还是提前亮了

网友:
这个机子的CPU供电上管特别爱烧,不知道是板子缺陷还是什么的。

网友:
首先你要很确定的 看看屏到底有没有问题  然后你说U3的1PIN 有3.3V这说明前面 线路没什么问题
你好好看看 屏和屏线 这块吧

网友:
没见过,不过你可以用酒精清洗下屏线插槽(有可能是进水导致接口引脚短路)

网友:
楼主这个很明显是内外屏转换电路有问题,你说是进水机。主要注意外接VGA口和边上的一个高清SUV接口,里面一般会有很多氧化的,用小刷子刷干净,可能就正常了。。

网友(2012-09-11):
机子已经亮了.但是屏还是提前亮了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
板上 屏 线接口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用51125代换的51123吗,有没有什么不正常?

网友(2014-07-25):
我也没弄懂屏提前亮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