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10_BT ver.2:1 1主板,开机后就死机,做系统到一半就死机???

楼主(2012-08-11):
是不是板子问题啊?
有没有这个板的BIOS,升级下会不会好?

网友:
主板什么出问题了!上网本!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吗?进入bios死机吗

网友A:
如果说是到开机第一画面就死机,更换内存或者,刷bios试试,应该就这两种可能

网友:
硬盘在别的机子试没问题,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是到开机第一画面就死机,更换内存或者,刷bios试试,应该就这两种可能

进BIOS都很正常,就是进入系统就会死机,全新装个系统,不装驱动,也是一样的!

网友:
先排除硬盘,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喽。。。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一下啦

网友:
先换一根内存吧,然后再看下刷一下BIOS,我的思路跟上面以为兄弟的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问题,

网友:
硬盘你都排除了那就先排除内存    然后就是Blos设置问题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还是硬盘有问题呢,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2014-09-10):
有没有图纸

网友:
这个不好修的  慢慢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