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68 开机 开两次才点的亮机器

楼主(2012-08-11):
ASUS M68 开机 开两次才点的亮机器 第一次通电CPU不工作 断电后 在开机就正常了 这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

网友:
写个BIOS 试下

网友:
这个怪问题一般都是BIOS影起的。

网友:
不像BIOS,有点像小电池的问题,第一次开机正常的

网友:
我见过PQ5的没研究出来改搞的都搞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一般是电源出问题了,还有看看主板有没有电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