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不能开机!

楼主(2012-08-11):
跪求告诉指点!有一联想T400笔记本,插上数显电流跑到0.94然后掉到0.4,之后自己又上到1点多安又掉到0.94是什么原因啊?内存换过,显卡刚换的。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吧

网友:
显卡和BIOS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些,我遇到过,电流跳到第二次不跳变了,做显卡故障解决,仅供参考。

网友:
CMOS电池没接

网友:
换显卡之前是什么针状啊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修过的  拿来之前连显卡都么有!纠结  换板、

哈哈,连显卡都没有楼主还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