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vgn-cs25h

楼主(2012-08-11):
机器加电不显示,跳变正常,大小写灯正常,CTRL+ALT+DEL重启正常,就是不显示,加焊显卡不显示,更换显卡不显示,更换显存还是不显示,之前刷过BIOS,更换显卡和显存后有刷回原来的BIOS还是不行,外接也不显示。求大家给我思路,不胜感激,测量过:屏无3.3V,高压板有19.5V,无控制,接口也没有电压,求大家给点方法和思路吧,现在故障依旧,显卡G98-630-U2

网友:
索尼机器修死人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换了显卡,北桥都不行

网友(2012-09-15):
波动板子上有排 开关,一共四个 按图纸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