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0LX 打印厚的纸模糊,正常的A4纸正常。

楼主(2012-08-11):
  hp 5200LX打印宅急便的纸模糊,打印普通A4纸正常,这是很忙问题啊,以前很好的,但换了加热膜之后就模糊了?

网友:
去买G8005加到内壁上吧,膜最好用原装的,不要图便宜

网友:
用原装润滑油

网友:
定影温度没达到 建议更换好点的膜最好用原装膜或者品牌膜

网友:
在打印属性可以改下后纸,暂时解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