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女人绣花只是浮云!

楼主(2012-08-11):
一未知的主板,打过胶,拆下后,焊盘掉得厉害,沾过胶的地方几乎全掉光了,于是在废板上抽了根铜箔线,不知不觉补了快百根了,我是新手,全当练手艺的了,请教如何加热才能保证主板不变形?我加热后主板下凹了,用的是853的红外。

眼力很好,还是年轻好啊。你为什么不把焊盘清理好再补线呀。
哥有这个板,卖你10000元。西门子的!
手艺不错!相机也很不错? 求相机型号 ,呵呵

网友:
加焊的时候不要把板子夹的太紧

网友:
用锡炉和助焊剂就行,一根根的补效率太低

网友A:
焊上去好了吗

网友B:
保持PCB板平行,底部最好是有柱子顶住。

网友:
楼主,估计你补好了,焊回去也是危险的。。。。

网友C:
变形的板,成功率很低,

网友:
直接报废,这种修好了很快就返修了

网友:
楼主耐心真好,居然补这么多焊盘。。求神级补焊盘技术、

网友D:
楼主的精神值得赞扬,线是不上去了,还要补焊盘,焊盘的定位固定也是个问题,即使好了,焊接的时候加热下面的焊盘难保在融化之后受到芯片的压力不短路......至于主板变形, 可能是局部温度过高,加热不均匀所致,加热均匀而且温度要慢慢调高风枪或BGA仪的温度,不能一下就调到太高厂家在用波峰炉焊接PCB的时候测炉温曲线,都会测试主板大的芯片和板面还有主板底部焊点的温度,有的大板需要测量将近十个点,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好牛的人呀

网友:
补得太牛X了。

网友:
厉害啊,看着就晕

网友:
哥也被这个板征服了,I败YOU!这个板你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上去好了吗

没呢,拆下发现有断脚,再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持PCB板平行,底部最好是有柱子顶住。

谢谢,这个建议好,高德853的小红外焊没有支柱,准备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形的板,成功率很低,

被您说中了,有点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精神值得赞扬,线是不上去了,还要补焊盘,焊盘的定位固定也是个问题,即使好了,焊接的时候加热下面 ...

谢谢,我害怕时间长把芯片搞坏,一般是先定150预热然后定280,在加热的过程中用AT8205在上部吹,看来还是升温快了点。

网友:
这是上了贼船,苦不堪言,焊一次,发现掉了几个点。。。。。不知不觉的,如果一次有这么多,我的腿会打弹的

网友:
楼主焊的不错,不过这样回炉的话估计成功率比较不靠谱。。祝楼主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害怕时间长把芯片搞坏,一般是先定150预热然后定280,在加热的过程中用AT8205在上部吹,看来还是 ...

不错,至于除胶,用低温,不能用拆BGA的温度

网友F:
相机真好 什么牌子的?

网友:
LZ你可真有那么耐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相机真好 什么牌子的?

2005年的NIKON5100,老机了

网友:
先敬佩楼主手艺不错,不过板子变形很难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5年的NIKON5100,老机了

怎末看清楚的?用放大镜 还是肉眼?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眼睛晕了没有啊

网友:
高清无码,顶一个。只不过看了让人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