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Y45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8-11):
一台联想Y450开机掉电,电流到1.多A,跳变很正常,看着像要显示了就掉电,初以为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器显卡也容易出问题,拆开后光板点,外接显示器,看到屏亮了下就黑了,想先别急着干显卡,根据以前修东芝大电容机器的经验,直接在cpu座旁边加了个330电容,试机,电流刷刷的直上,没掉,接上显示器亮了,OK,装机试机,让客户来取机器。

网友:
这个电容很容易坏的。

网友:
在说他是加一个,又不是换一个,怎么叫坏呢,
我不同意楼主,怎么容易坏法,又不是NEC。有什么容易坏

网友:
你好   在CPU 那个位置家的电容呢 请教  不可以盲目做显卡呀  禁忌

网友:
电容是给那个供电储能?

网友:
经验是很重要的

网友:
经验丰富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人才啊
学习了,下次这样子就直接换电容了

网友:
这是这个机子掉电的通病吗?

网友:
cpu座旁边有两个空着的电容位置啊,加一个就OK了

网友:
我倒是知道Y450的 显卡供电的小板爱出问题

网友:
直接加一个?不是换是吧??

网友:
楼主,我借鉴了啊/

网友:
最经典的就是东芝L200

网友:
这东西如果有示波器,肯定原型笔录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