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过内存的检修思路

楼主(2012-08-11):
主板不过内存一般有特有的报警声,我们会拆下内存擦金手指在装回去,有时得,有时却怎么也不亮机了。在
假定内存是好的,我们从主板方面从筒单到困难寻找原因。
   首先目测,看有无氧化,松动,目测有氧化时,我们要刮槽后清洗,拿镊子在槽内轻轻来回刮几下,在用刷子点上
专用洗板水刷洗,没洗板水可用无水酒精替代也行。这是属于接触不良原因,旧板出现这种问题多,新板少。
接着我们要查查内存工作条件了,装上Cpu和内存的假负载,插上测试卡,开机。在内存假负载测内存主供电和通迅
电压,SD为3.3伏,DDR1为2.5伏,DDR2为1.8伏,通迅电压是主供电的一半,内存的供电是许高不许低.低过标准一点
点也许就不过内存了,但稍微高过一点点还是过内存的,但不要太高了,太高了烧内存。还有内存
供电杂波太多,过了内存也会工作不稳定,蓝屏死机,波形需要示波器才能测出,我们没必要测了,目测到滤波电容
鼓包,马上换,有时目测是好,但怀疑是它,也立即换,因为目测不准确,只能替换法。内存供电不正常时,我们要跑
电路,反追供电来源,一般p4或同类型板是红色5伏或橙色3.3伏通过场管和电压比较器得来,电路原理好找简单,高
级一点的板需要电流大,即使用pwn电路供给,原理和cpu的单相供电相类似。内存还有负载电压,它的作用是内存
和北桥通迅时起拉升电压的作用。它是内存主供电的一伴,通过RT9173之类从主供电转换。
   在内存主供电正常了,我们在来查查它的时钟,在每个数字电路中一定要有时钟,主板好多地方需要时钟,时钟
由主板14.318MHZ晶振产生,经过时钟芯片分频发往各处。内存的时钟有几种类型
INTEL芯片组一般是北桥收到时钟信号后,北桥又工作正常时,内部转换发出六个时钟信号到内存上,理论上六个信号电压相近,缺一不可,我在实际维修中也碰到少一个也过内存的。所以内存不过,很多也是由北桥引起,北桥供电不足,或虚焊等等。
使用AMDCpU类型的板,内存有的是由副时钟芯片供给,有的是由Cpu直接发过来,cpu发来用万
用表测无电压,只能用示波器。
   内存不过大部分由以上几项引起,但还有一些常见的如IO,bios,cpu供电不良或虚焊,氧化也会引起。不过内存的检修:
常见的不过内存的代码有:
AWARD 公司的BIOS: C1 C3 C5 C6 05 06 A7
AMI公司:D3   D4   D5   D6   D8
检修步骤:
1、   排除接触不良现象,常用的方法就是刮槽,用镊子清除内存槽金属引脚上的氧化层。
2、   查供电 其中DDR内存供电的场管容易损坏、工作不良,导致无供电或者供电电压值偏低,DDR的供电偏低回导致不过内存或蓝屏死机。可以高,不可以低。ASUS(华硕)和华擎(ASROCK)的供电部分的4500M 八脚场管容易损坏。这个是它的通病。
3、   刷主板BIOS, 注意刷写的时候注意主板的版本号,有些主板同一型号会有很多版本,BIOS版本号不正确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如SOLTEK SL-85DRV REV:Y5 其中“Y5”表示主板版本号。其一般标注在主板PCI槽之间,或者角上或者键盘口附近。
4、   换I/O芯片,I/O在主板上有地址译码功能,当其损坏后,就会导致不过内存。这个是造成不过内存的一大类故障。
5、   370接口附近的“560”排阻和DDR内存的负载排阻,常见的为“330”“470”。虚焊、氧化、接触不良都会导致不过内存,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风枪加焊。
6、   时钟芯片老化,频率偏移,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可以用频率计测量频率是否正确。有时候直接更换14.318晶体的谐振电容可以解决。
7、   另外需要注意上面提到的32.768K晶体损坏会导致不过内存的现象。
8、   南北桥虚焊、CPU虚焊或接触不良。如“A7” 代码在478主板中常见,多为北桥及CPU座虚焊造成的。
   ★★★内存代码循环的情况:
       如:C1 –C5   C1 –A7 代码循环
       检修方法:1、刷BIOS 2、更换I/O (多为此原因造成)3、换32.768K晶体
其他代码:
★41代码 AWARD的BIOS 走41不亮,AMI可亮。此代码表示主板BIOS自检出错,刷BIOS即可解决。特殊情况:CPU微损坏(AMD CPU常见)或内存条质量不佳也会导致出现此现象。
★25 代码 1、AGP供电问题2、刷BIOS
★     26代码应该能亮, 走26不亮的情况:1、刷BIOS 2、加焊北桥   3、更换AGP插槽 4、北桥坏   注意:对于集成显卡的主板,要检修接口是否损坏。
接口电路的检修:
1、   键盘鼠标口损坏
a、   供电电感损坏,5V经保险或电感,注有使用+5VSB供电不足的情况。
b、   CLK、DATA所接的排容损坏 常见的有C471 C472 C181等排容漏电,击穿
c、   I/O损坏 南桥坏
d、   接口机械损坏
e、   BIOS程序损坏
2、   串口损坏
a、   COM口芯片坏 75232 75185
b、   I/O或者南桥损坏
c、   BIOS程序坏
3、   并口损坏
a、1-18脚相连的滤波电容后者排容有漏电击穿
b、I/O或者南桥损坏
c、BIOS程序坏
4、   USB口不能使用
a、   USB口接滤波电容损坏
b、   USB5V供电电感损坏
c、   南桥损坏
d、   BIOS损坏
有些主板有专用USB2.0管理芯片损坏 如:VIA的VT8602,,,,

网友(2012-11-25):
是原创?哪楼主就太强悍了。

网友:
很经典的教程,大多数故障都分析了  我得好好看看!不加强学习可行呀

网友:
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这样的教程太重要了!

网友:
学习了,希望有机会试下子

网友A:
比较详细  不错  如果有些不过内存的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
我有一块盈通主板,老是跑45-50-CF,也没弄好

网友(2013-01-11):
不错  就是 举例的 东西 有点 老 了

网友:
学习了,很详细的学习材料。

网友B:
我现有一块MS-7309主板,也是不过内存,跑D1 70,1.8V/3.3V电压出来了,不知怎么修?

网友(2013-02-20):
学习。尽善尽美

网友:
受益匪浅,好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有一块MS-7309主板,也是不过内存,跑D1 70,1.8V/3.3V电压出来了,不知怎么修?

换cpu,查时钟,总线供电,不行加焊桥

网友:
精华...............值得学习

网友C(2013-03-24):
我的主板跑到c1就不动了,报警,什么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主板跑到c1就不动了,报警,什么故障啊

没检测到内存呗,跟换内存条,检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太精典了,学习了

网友:
今天就碰到一个1.1v的

网友:
桥有没有空焊哦,AMD的直接干桥,还有就是换个CPU,个人观点,

网友:
换cpu,查时钟,总线供电,不行加焊桥,也就这几点了

网友D(2013-04-23):
内存的时钟是不是不好测啊  该如何测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的时钟是不是不好测啊  该如何测量呢?

有电压就有时钟,如果条件可以用示波器测量其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详细  不错  如果有些不过内存的代码就更好了

学习了,希望有机会试下子。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

网友:
哪楼主就太强悍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9256-1-1.html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9256-1-1.html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9256-1-1.html

网友:
非常实用的教程
感谢分享

网友(2013-10-06):
不错的分析,希望楼主继续多发些资料

网友:
看了以后,受益匪浅

网友(2016-06-23):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