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新手求助-内存对地短路

楼主(2012-08-11):
俺和论坛的"生命如水宁静 "一样呆家里自学的!
今天村里一堂哥的机子主板坏了!
板子是捷波的悍马HA03-GT2.
俺帮测了一下,居然内存1.8V供电对地短路,是啥回事?
求曾经搞过这牌子的大哥朋友们有空指点一下会是哪里出问题了!
谢谢!

=============

我重新测了一下旁边的几个管.
发现:

图标1处的管.
G极10V左右.
D极5V左右.
S极5V左右.

图标2处的管.
G极0V.
D极5V左右.
S极5V.

图标3处的管.
G极0V.
D极5V左右.
S极0V.

图标4处的管.
G极D极S极全是0V.

是哪个管坏了?求教!

网友:
有知道的朋友吗?求指点一二

网友:
哪个管子对地短路 图标出来

1KB
在五楼了,谢谢你回复!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
是MOS管对地短路吗?

1KB
俺是自学的新手,正在自学中,很多地方还是不太了明,求指点一下,下楼有图示

网友:
内存1.8V直接对地??

上面是场管么?这两端也对地,并测到和图1的测试点相通
谢谢上面的朋友回复

网友:
那就换呀,拆下来量量坏了就换。

1KB
这板子好像是用无铅的!我用风枪吹个稳压三极管都吹了N久才下!

网友:
管子坏了 重新换个

1KB
是吗?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
跑线  短路就一个字  拆

1KB
跑了开机电路了!内存供电电路还没学到

网友A:
MOS管如果是只有两个角短路不一定就是坏了但你一定要将他拿下来看看。上电有没有供电?

1KB
两个都对地短不一定是坏了吗?我测一下上管看看~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如果是只有两个角短路不一定就是坏了但你一定要将他拿下来看看。上电有没有供电?

图标1处的管.
G极10V左右.
D极5V左右.
S极5V左右.

图标2处的管.
G极0V.
D极5V左右.
S极5V.

图标3处的管.
G极0V.
D极5V左右.
S极0V.

图标4处的管.
G极D极S极全是0V.

看一下我上面重新编辑的图!谢谢哦

网友:
感觉有问题就拿下来检测,在线检测不准确的

1KB
哦?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弱弱的问题一声,这此数据是元件在板上直接量出来的么?
这些数据准不准确?

网友B:
图1的拆下检测下

1KB
是图标1处吗?谢谢你

网友:
牛皮。。。。。。。。。。

1KB
???...俺新手还好多地方不懂!不要这样说反话呀
1KB
???...俺新手还好多地主不懂!不要这样说反话呀

网友:
4个管子,俩个、俩个同向,同向电压、值数应相同的,怀疑那个管子坏掉了,放个刀片(额热用的,防止风枪吧塑料吹化),就拆下来,工作台是有机箱电源的,把管子放在电源上摩擦几下(放电,是铁都可以),然后量管子就稳定多了!

1KB
谢谢!我按上面的大哥们的去做!换了图标4处的管,终于OK了!供电也来了搞定!

网友:
4 个管都弄下来测一下,一般是N管, S极到D极500左右的阻值算正常,呵呵,新手 说错了莫怪。

1KB
谢谢!我换了图标4处的管子,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1的拆下检测下

你的1啊

1KB
换了图标4处的管子,OK了!谢谢

网友:
就是查下来量,网上有个测量场管的视频很特别有用,你可以搜一搜。。。
用文字简单描述就是:
蜂鸣档,给场管放电
1、红笔--S 黑笔--D  ==》5~6百
2、红笔--G 黑笔--D  ==》无穷大
3、红笔--S 黑笔--D  ==》0 蜂鸣   说明此管是好的。

1KB
是 "3: 红笔--S 黑笔--G" 是不是???
1KB
谢谢! 但怎么红笔S黑笔D有两次接,两次不同?一次500左右一次蜂鸣?能说明一下吗?
1KB
是吗?那我复制你的下来细心研究!谢谢大哥

网友:
场管用蜂鸣挡测的话只有一组数值(放电先),否则就是坏的

1KB
谢谢大哥! 我复制下来仔细研究!

网友:
在线量GDS 那个有短路就是那个坏 拆下来太麻烦了

网友:
也不一定是MOS管坏啊 电源芯片了 你量了吗

1KB
量了!现在换了图标4处的管子,来电了主板OK了!谢谢大哥耐心指点

网友:
每一个MOS管的G极都接电源管理芯片的一个脚 控制着一组就是2个MOS管 一开一关 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  中间就是给内存供电的  测量中间看有无内存供电   全部G极都要有电压 上管S是内存输出

1KB
谢谢大哥你耐心解答!感谢!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开启条件 EN  PWR GD  上谷歌下载你那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PDF看看 那个脚 的工作条件有了吗

1KB
嗯嗯!俺要研究一下这些才行了!

网友:
奇怪的是:
我换了图标4处的管子后,全板正常了!
但,如果我一插上内存假负载在靠近管子的这边两根槽测槽的内存1.8供电的话!
图标4处的管子又烧了!
又换了一次!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三四根槽有短路?

再次谢谢大哥耐心指点!

网友:
换电容试试

1KB
谢谢

网友:
换电流大的MOS管,比如09N03等,另把控制它的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可能是9202、9214等,测量方法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一针接4管的G极,另一针在旁边的八角芯片的脚上划,如果显示是000或001或002就是它了,换掉。。。。。。。。。。。

1KB
嗯!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旁边的电源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G级电压居然没有 可爱了

网友(2013-01-23):
不一定。最终确认还是要拆下来测

网友(2013-04-26):
跪求此板的图纸!哪位好心哥哥上传下!!!!急啊

网友(2014-08-27):
你这板子感觉内存部分进水是的,是不是自己搞短路的,

网友(2016-08-31):
正好遇到,内存对地短路,还没有解决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对地值多少,内存供电对地短路查内存控制器,还有就是好多供电都是内存供电转换的, 好好查查一般内存供电对地短路好多都是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对地值多少,内存供电对地短路查内存控制器,还有就是好多供电都是内存供电转换的, 好好 ...

说的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