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集显加电不显

楼主(2012-08-11):
遇到一个联想G450,上电无显,电流只上到0.8几A,过几秒又掉回0.4几A,然后跳到0.9A无显示,自动掉到待机,再开电流到0.5A,掉到0.2A!3v 5V 1.5V 1.1V +CPU_CORE 0.75V电压都有  掉电的时候电压也不变,查得PLTRST#和PCIRST#都已发出,由于没CPU假负载和测试座,所以测不到CPURST#。BIOS已刷过,求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
BIOS看看啊 不行南桥

网友(点评):
bios刷过了 没发现异常

网友:
cup电出来了没?

网友:
我看到了出来了,那就到寻址了,用示波器测测内存有没有持续的波形~

网友(点评):
哥哥 小弟穷还没买波波

网友:
那就就慢慢排查了~~几个大件的问题cpu 北桥 南桥 BIOS 内存

网友:
上次有台G470加焊南桥OK

网友:
我比较同意南桥

网友:
你查下USB供电那块看看,G450这边也比较容易问题,会影响开机无显示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不复位查PG和时钟

网友:
你最好看看时钟芯片,南桥应该没问题,这个机器CPU_RST#好像在一个0欧姆的电阻上能测到你看看吧,我忘板标了。

网友:
G450 5V USB管子容易坏。。

网友:
兄弟修本本基本的测试还是应该要有的,假负都没有那就等于少了一双手。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呀,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12-09-25):
     我也有一张吖,跑到0.63就不动了,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