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Q540C,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8-11):
常在论坛混,哪有不发帖,混个脸熟

神舟 天运Q540C,拿过来不能开机,查上稳压器,待机0.04,应该算是正常的,按下开机键瞬间0.16掉电,变成0.00了。看来是保护了、。

拆开,大概量一下主板,5VA有,按下开机之后掉电变成0.几V。
图纸,Q550S的图纸差不多的。

这个图纸挺好的,还有上电时序呢。

从时序上能看出,6227产生一个5VA,然后5VA通过一个管子转换出3VA,这两个就是待机的电压,按开机之后,+5V_ON开启两个管子产生3 5V

上电,量,按下开机的瞬间有电压,被拉低,那就是这个5V_ON开启信号正常开启,只是输出不正常了,量3.3V对地阻值,正常,。5V对地阻值000

OK,找到问题。,5V输出后继短路。,5V到的地方太多了,烧鸡。烧一下,USB接口处很烫,手指一扣一个电容掉了,。清理一下,换一个,OK,触发亮机。修复

求分。。。

补充内容 (2012-8-13 17:24):
终于有人加分了,感动!!

补充内容 (2012-8-15 08:58):
41楼已经贡献出图纸,不错的图纸,而且很难找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新手维修,技术有限,高手路过,勿喷

补充内容 (2012-8-13 10:57):
话说被生成文章啥意思?能给加一分么?

网友:
支持一下~~

网友(点评):
41楼已经贡献出图纸,不错的图纸,而且很难找的,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哈哈哈,楼主厉害啊,手指头一扣一个电容掉了

网友:
烧坏的电容很容易扣下来的.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这个问题都好修的

网友:
维修最重要的就是思路

网友A:
电容能抠下来,学到一招了,呵呵

网友:
技术是慢慢一步步在进步的      不管是高手还是新手都不会喷LZ的

网友:
楼主的电容都是直接用手抠下来的?

网友:
很小的那种电容烧一会是可以扣掉,像戴尔的大电容就只能让手指上多一个电容印子了

网友:
此帖被生成文章,貌似不错,不过啥意思?没搞懂文章和帖子的区别?那位哥哥解释下,。还有啥好处么?

网友:
楼主大哥,我不知道哪儿亮3V 和5V,新手来的,能教我一下下吗,Q270499614

网友B:
   肿么烧啊, 直接夹那个5V场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肿么烧啊, 直接夹那个5V场管吗

管子拆掉。,直接加电在输出脚,S级

网友:
楼主在哪个位置烧的鸡

网友:
我也学习啦..太好啦

网友:
有一手啊,真得学学。

网友:
平转平电路坏。

网友:
这个烧机的方法我还不是太清楚会不会把别的元件搞坏了。。只见师傅用过几回,自己还当时琢磨是不是要把板子搞坏的更彻底一些。。。

网友:
这哥们修机太给力了,一下子就找到故障点了,呵呵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呀

网友:
国产的机器有图纸或者有相似的图纸都比较好搞,要是没有图纸基本都是瞎搞 看到神舟 TCL 方正的机器就头大

网友:
usb电容短路了,,呵呵烧鸡法不错

网友:
学习了,修和非常有思路

网友:
楼主图纸看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还是可以呀!!!

修东西思路有了,接下来就是验证了,没思路就干瞪眼了。

网友:
相当犀利。

网友:
楼主 这个应该是SIS芯片组吧

网友:
感谢共享

网友:
楼主手没事吧?没烫坏吧

网友:
理论很强大,赞一个

网友:
本来想给楼主加分的   分没了   顶一个

网友:
少电压的话和这个现象也一样

网友:
要是我能遇到这么好的问题就好了

网友:
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能抠下来,学到一招了,呵呵
这种大电流烧过的贴片元件是很有可能的,高温吗!

网友:
这是精英代工的机器,说实话做工很垃圾.

网友:
楼主思路明晰呀

网友:
修得不错啊,哥们,一般从待机到000都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难修。给新人,很好的一个实践例子

网友:
完全二人份额

网友:
维修思路很好

网友:
修的不错,占座留名!感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还是用烙铁拆电容吧,你的 手再厉害,焊盘如果被拔掉了,你拨上去就难了,要养成好习惯,注意维修细节

网友:
上电时序讲得很详细

网友:
没事在基地逛,就喜欢这种分享的贴,必须顶。。。。

网友:
像这种现象上来就该直接打阻值,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