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I3

楼主(2012-08-11):
今天朋友拿个本子来,是联想G460本子屏摔坏了。我换了一个LED140的屏。开机没亮可是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显示器好使。
我以为是屏显坏了,我就测屏显没有问题,我以为是显卡摔虚焊了加焊显卡还是一样外接,显示器亮。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办?

网友:
看看屏的供电 和信号啊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有

没有不知道怎么修啊,还在那扔着呢!

网友B:
他原来的屏背光亮不亮的啊,要是是亮的就是你的新屏可能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原来的屏背光亮不亮的啊,要是是亮的就是你的新屏可能不兼容。

换的是原装的屏,我看了屏里面没有暗影,连背光都不亮。

网友B:
那你看屏显断了没,还有屏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有没有,你这个屏有问题,另外的地方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屏显断了没,还有屏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有没有,你这个屏有问题,另外的地方也有问题

屏线没有短的,我怀疑是显卡的转换芯片坏了,可是我没有图纸。

转换。

网友(2012-10-28):
我遇到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内显  就外 不显  外显 就内不显    好像是切换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