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维修的疑问

楼主(2012-08-11):
前一段看网友们说AMD的CPU维修的事,这几天连续搞了几个,失败的多。总结了下,请高手回复。
我用的CF260,为什么CPU的针比较容易断,加焊完后我用洗板水简单的刷的时候刷掉了两根。而且针的那一面容易鼓包。(我直接加焊的,没有取下顶盖,上部最高235度,下部最高245度。。

网友:
直接加焊,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待冷却了无需刷洗,上部温度220度左右下部240左右加焊大概4分钟这样

网友:
拆下盖 用风枪吹到电阻能到就行了

上在上面接触不好,容易烧坏,高温。。
盖子拆下来怎么上。。。。

网友:
AMD处理器维修经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8351-1-1.html

网友:
你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