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18:'电池能开机/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12-08-11):
电源适配器开机电流到达0.20 ;
电池能开机.

请教这台笔记本是否有通病?
哪位遇到过此问题?我大致猜想了下,是隔离保护电路出了故障,但我是个新手.,根本不懂什么隔离保护.想请讯维的网友们帮帮忙,谢谢;

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电路基础.

补充内容 (2012-8-15 14:55):
经本人一天查看。已修复,。   CPU座子的大电容导致的。

网友:
应该是电池充电电路和保隔有问题~~不上电池,充电芯片检测不到不外接适配器插入信号~导致适配器电过不来~~还有修好注意电池能不能充电~~

网友:
这种问题没有维修过的是不好修的

网友A:
电池能充电,放上电池,插入电源不短路。 能触发,但不开机。电流只是长了0.20  单独放上电池就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能充电,放上电池,插入电源不短路。 能触发,但不开机。电流只是长了0.20  单独放上电池就能开机。  ...

我回答还是上面的话~~

网友:
CPU 座子的电容还能引起这个故障呢

网友B:
也是nec的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是nec的大电容吗

对,就是nec大电容导致的

网友:
大电容还会导致这个问题,O,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