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长城PSIII-250 PC电源记录

楼主(2012-08-11):
一、损坏原因:
线路故障,市电上升350V以上,电脑“砰”炸爆冒烟。
二、开箱检查:
目测主板无异样,下掉电源,打开电源外壳,见开关管13007封装塑料炸开,测保险管通(护套包裹中1cm大小,疑是保险器件)。翻过PCB板,检查背面损坏元件:
烧毁贴片电阻 2.2Ω×2;2.7K ×2;电解2.2μ/50V×1;击穿FR107二极管
处理,从神舟250W坏电源中取以上元件换上:
   13009 一对;用1.5Ω一对代换2.2Ω;2.7K一对;FR107换一对;2.2μ/50V一对。
因考虑是过压烧损,故对称换件,即坏一个的也将另一个一并换掉。
通电测试:保险位置串入50W灯泡后,开机闪亮,主变换电路正常;+5VSB输出正常,说明待机电源部分没问题。将20脚插口中绿线对地短接,风扇不转,其他输出电压均无,主控电路有故障。
三、进一步检修:
通电,测直流高压在280V~318V正常范围;绿线对地短接,测20脚插头中绿线3.4V,紫线5V,灰线(PG)0V;测7500 12脚,10.5V正常范围(7~40V之间);
断电后,用×1K电阻档测Q3,Q4(D667),Q3坏掉(b-c击穿);测贴片二极管D17、D18(1N4148)不正常,其他元件没有发现问题。
处理,Q3Q4用2235代换,贴片D17、D18换掉后,测正反向电阻正常。通电测试关键部位电压值:
1、待机状态(绿线不对地短接)时:
Q3Q4激励对管  Vb=2V,Ve=1.4V,Vc=1.45V;
7500 IC 各脚电压  V12 =10.5V (Vcc),V4=0V (死区电压),V8=2V、V11=2V(激励输出端),V5=0.08V、V6=3V(震荡阻容端),V15=4.6V(Vref)。
2、开机状态(绿线对地短接)时:
各测试点电位与上面数值相同,无改变。
3、根据所测得数据结合电路原理分析:
通常电路正常时,待机状态的V4≈4V左右,开机状态V4=0V。
①  所测得V4在两种状态下均为0V,无动态变化;
②  V5、V6也不对,但外围定时阻容正常;
③  再有激励对管Q3、Q4的VC=1.4V,在两种状态下也是无变化(正常参考值:待机时VC=1.4V,开机后VC=2.4V以上)。
激励对管Vb是由偏置电阻分压提供的,分压比5:1,而对管基极是直接连到8、11脚的,所以这个2V偏压就造成了一个8、11脚电压正常的假像,它不能证明8、11脚有输出激励信号。对管Vc =1.4V不变化,正是因为没有接收到方波激励信号,而在直流偏置的作用下,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如有激励信号,Q3、Q4会退出饱和状态,输出开关波形电压,Vc根据占空比来决定高低了。
综合①②③现象,推断出7500 IC的内部震荡电路坏掉了,IC不工作,使8、11脚没有输出激励信号造成以上故障现象。
      因没有示波器,这个问题绕了个大圈圈。最终换了一块7500 IC后,通电测试低压直流输出正常。此时再量激励对管VC=2.4V,工作在开关状态。带负荷拷电源,+5V组用两个1欧/20W电阻并联,P+5=50W;+12V组用六个1欧/20W电阻串并联得到1.5欧/120W容量,P+12=96W。一小时后监测关键部位电压值正常。
总结:电源因过压而受到较严重的破坏性损伤,在市电不稳定地区很长见。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会伴随着高压电解爆浆,开关管击穿炸裂,同时会秧及周边相关元件受损,大多数情况下保险也因过流烧断。在本故障中,由于开关管是极短时间内击穿后断路,保险管竟没来得及烧断。只是在激励变压器中产生的高脉冲电压串到主控电路了,损坏了激励对管回路的元件,自然7500 IC也受到了波及。维修中应根据损坏原因的性质,思考故障的可能发展方向。
四、 测量修复后的该部位关键元件电压,留做经验数据:
表一
7500B IC正常工作时各脚电压值(500型万用表黑笔地,红笔测)
状态 单位  1脚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脚
待机   V       0    4.6   0.02   4    1.6    4.4    0    2.1     0    0     2.1   11.6   4.9     4.9   4.9      1
开机   V      4.8   4.6    4.1   0    1.6    4.6    0     2      0    0      2     12.8   4.9    4.9    4.9    1.2
表二
LM339 IC正常工作时各脚电压值(500型万用表黑笔地,红笔测)
状态 单位   1脚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待机   V       0      0     5    1.35    0      0     0   1.4     0     1.3      0      0     0     0
开机   V        0     0     5    1.35   0.7   1.3    0   1.4   2.8   1.35   1.6     0     5     2
    表三
D667 激励对管正常工作电压值(黑地,红测)
状态 单位   Ve     Vb      Vc
待机   V     1.4      2      1.45
开机   V     1.4    2.12   2.45

网友(2012-10-13):
水平高、资料详、值得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