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0s电源管理芯片TOP266EG代换

楼主(2012-08-11):
飞利浦220s电源管理芯片TOP266EG代换,有帖子中此板中有用TOP254YN的,那245YN和247Y能代用吗

网友:
在线求解啊~感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继续等待

网友:
不会就这样沉下去了吧

网友:
看下引脚定义了 供电接地   出入 输出  引脚一样的话  换上去不能用也不会烧兄弟  换成功 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