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容会因起电源管理芯片保护

楼主(2012-08-11):
在我的桌子底下找出4个技嘉给联想代工的L-VK8M890G,其中的一个是电容爆,也没有管他,上4400,诊断卡电源。触发开机,上电不跑吗,测没有cpu供电,当然也就没有总线供电。查isl6566 37脚en是5v,我记得正常是1.2啊,老师说的。vid也有高低组合。33、24、18脚外界的2.2欧电阻也有12v,6脚5v也正常。电源管理坏了吧。好在我也有图纸,4个一样的主板,可以拆配件。还是先把电容换了吧。换以后居然...................

这是换下来的电容,放在pcl空里让他站着拍照方便

3个一样的主板,另一个在盒子里

换电容以后跑马了,意外啊

这是换电容的主板反面,还没有清洗

电容都笑了

重复上传了

换电容以后顺利进pe

网友:
电容这么简单的事你以前怎么不去修?

网友:
只要一看见电容爆了就换,要养成习惯,嘿嘿。

网友:
拿到主板,首先要检查电容,鼓包的一定要换,换了之后还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PE是什么iso啊?

网友:
楼主很懒额,一般爆电容首先就换掉~!

网友:
很明显  爆浆  丰胸的电容 基本看都不看  直接干掉。 都成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