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改高压板开启信号从哪里找?

楼主(2012-08-11):
我是新手,刚从学校出来,对于改高压板还是不太懂,请教了?
信号

网友:
直接用屏3.3V供电

网友:
我不会找,但上面标的有,如果没标,我就是用的排除法,把输出5v 12V GND 排除,剩下的可以一个一个试,反正又不会损坏板子

网友:
有3.3跳变的呀。

网友:
一般一个ADJ ON 跑向高压部分 教你个秒杀开关的 开启的后面在高压部分一般有一个开关三极管

网友:
找on、off啊!一定要接这个,接其他可能会引起白屏,时序不对。

网友:
板上面一般都有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