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不死的主板

楼主(2012-08-11):
今天维修一主板 ,用软件检测温度其高 ,还会死机 ,刚开始以为是灰尘问题  ,把灰尘清理干净了还是不行 ,后来就换CPU,还是不行 ,最后巴乔都做了 还是不行 ,没办法了 ,准备放弃 了 ,放弃之前刷了个BOIS行了。呵呵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 !!!!

网友:
能开机还死机是BIOS???

网友:
放弃之前刷了个BOIS行了。呵呵 ...........难道好了???楼主这个意思??

网友:
这是乱弄。不提倡

网友:
应该是BOLS里CPU设置那块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