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TEA1530AP第8脚的电阻是多少?

楼主(2012-08-11):
谁知道TEA1530AP第8脚的电阻是多少?现在板子烧穿,电阻直接成为灰烬,其他应该没什么事情,就欠个电阻代不上去,那路的大神知道给小弟说下吧!

网友:
资料上是直接进的300V 没电阻的 。 这个电阻应该很小 上10欧以内应该可以。不过烧这个电阻1530应该坏了要换新的 在保险上串灯泡检修。

网友:
应该是个0欧的自举升压电路上的电阻。

网友:
资料是直接接在300V直流上的,你的应该是个保险电阻,10以内的都可以

网友:
1530的8脚是启动,通过15k电阻接300v。一般板子上是用三只4.7k电阻串联而成。

网友:
感谢各位!于昨天休息,今天装了个10K的上去试机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