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信号老鸟请进

楼主(2012-08-11):
联想e40
板号:DAOGC5MB8FO REV:F
故障:进水
此机此前在论坛发过一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6161-1-1.html),现在供电已修复,开机瞬间各电压都出来了,就是电流上到0.45掉到0.005待机,可反复触发。
有两个信号模式不是太懂,请教!先上个图:

r80在板上是空位,触发瞬间有delay_vr_pwrgood 3v,当将r80加上个0欧电阻后,插可调直接触发电流上到0.49不再掉电,可用开关关机,并可再次触发。但测delay_vr_pwrgood电压0.09v。r84在板上是直通的。
求erb和crb区别?

网友:
您上次的那个是正面修好的啊  怎没有下文了啊
ERB CRB具体解释需要高手指点》》期待

网友:
这种信号不好修呀.支持楼主一下

网友:
我真的不会看信号,本来是想上来学一点的。看来LZ要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