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通电,但无法启动,时好时坏!

楼主(2012-08-11):
本人手头现有一块升技IP35 PRO主板。未修过。
正常使用,最近一个月来,关机后,第二天按电源键无法启动,主板灯亮,主板自带诊断卡。不走,显示00。CPU和显卡风扇不转,就是板子不能启动。好像没通电一样。更换电源,显卡,内存年均不能解决。
放置一段时间,或者无实质性的捣鼓捣鼓,有时又能启动。
更换过主板南桥旁边的晶振器。好了2天,现在又出现类似情况。此主板2个晶振。还有一个在诊断卡旁。
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哪里虚焊??请指明。测不出来什么问题!

网友:
不启动就是找一下电池有没有电,晶振是不是坏了,还有晶振的电容有没有问题,南桥,和IO 都是参与开机的,开机的五大时序看看到那步了,还有电源的绿线反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CPU虚焊

网友:
整版加焊呗...

网友:
整板加焊

网友:
看样子跑00是主板没运行起来,有时有能开机,看待机灯是否常量,测各大供电5 +  3

网友:
楼主 怎么像是客户 南北桥虚焊

网友:
加一下桥就好了

网友:
你换晶振时顺便把谐振电容也换了。

网友:
查下图纸的S3信号  应该就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加焊北桥就行了 要不换南桥

网友:
风扇怎么不转还跑吗  看看风扇供电 和控制信号

网友:
上BGA加焊南桥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双路供电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