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2-08-11):
三星2213LN  图像成这样了 ,原来是电源板坏了,灯管坏了,现在换的灯管和电源板,图像成这样了,驱动板换过了,还是这样,到底是哪里原因,屏线路上的 5V,3.3V,13V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12-8-12 08:27):
可能是屏上的芯片出问题了,开机发烫,芯片型号是MST7352A-LF  ,百度不到PDF

补充内容 (2012-8-16 08:24):
终于搞定了,MST7352A-LF损坏了…… 更换一个现在好了。。。

网友:
换灯管拆屏,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你换灯管的时候不小心把屏弄坏了吧

网友A:
换灯管的时候我吧基板都拿开了 ,装好以后 测试灯管正常了才装的基板  ,刚开始还有个无信号 ,后来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B:
屏坏了就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坏了就是这样啊。

是屏坏 了吗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灯管的时候我吧基板都拿开了 ,装好以后 测试灯管正常了才装的基板  ,刚开始还有个无信号 ,后来就看不 ...

那你修之前就应该用通用版测试一下屏坏了没?如果你遇到不讲理的客户,你有理说不清的

网友:
屏挂了哦。  兄弟。    换灯管小心点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修之前就应该用通用版测试一下屏坏了没?如果你遇到不讲理的客户,你有理说不清的

唉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先忽略,关键问题是确定是不是屏坏了,要是屏坏了 直接让客户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那你修之前就应该用通用版测试一下屏坏了没?如果你遇到不讲理的客户,你有理说不清的

坏了,如果你不信你可以换通用版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坏了,如果你不信你可以换通用版试一下

手里有一块鼎科的通用免刷版,昨天才发回来还不会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一块鼎科的通用免刷版,昨天才发回来还不会用……

有什么特别吗?怎么不会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特别吗?怎么不会用呢

没搞明白怎么接线的,高压板接口,控制板接口都不一样  是不是要飞线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搞明白怎么接线的,高压板接口,控制板接口都不一样  是不是要飞线 ?

这是17寸的主板?肯定要飞线的?一般改主板不可能接口一样的,除非买原装的,你要测试屏坏没坏?你可以拿一套齐全的电源板(跟高压板住一起的)和主板测试,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17寸的主板?肯定要飞线的?一般改主板不可能接口一样的,除非买原装的,你要测试屏坏没坏?你可以拿 ...

19-22的 ,找找资料吧 不想放弃

网友:
鼎科的驱动板还是蛮给力的啊  驱动板要配屏线 不要用原来屏上的屏线

网友D:
杯具了,有可能是屏坏了,要不就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E:
这种板很好用,只要把跳线接好就行。看屏的分辨率设置(说明书上有)跳线,电源板没有12V可以把5V直接接在高压板5V端就行,12V电源不接。屏线用原来的就行了。

网友F:
原来是不是黑屏 ,不行就把屏弄成黑色。就说修不好。

网友G:
屏坏了,就当交学费了。想点补救措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杯具了,有可能是屏坏了,要不就换屏线试一下

屏线 ,灯管,电源高压一体版,驱动板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很好用,只要把跳线接好就行。看屏的分辨率设置(说明书上有)跳线,电源板没有12V可以把5V直接接在高 ...

谢谢,有时间找个好屏测试 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不是黑屏 ,不行就把屏弄成黑色。就说修不好。

原来是开机图像闪一下就黑了,灯管和电源板都坏了,换了电源板和灯管然后就花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坏了,就当交学费了。想点补救措施吧。

这个没什么,客户也不要求一定修好,反正坏的无非就是搭进去几十块淘宝上弄来的电源板和灯管

网友H:
用酒精洗洗屏线插头,会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酒精洗洗屏线插头,会有效果的

好的 我试试,不过可能不是屏线的问题 ,我换过屏线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修好的可能不大,换通用版试试吧

网友:
看看屏板上主芯片旁的那个小家伙,前几天蒙对了一个

网友:
不要放弃,只要屏是亮的就有搞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可能是你换灯管的时候不小心动了它吧

网友:
排除排线的问题,那就刷下程序试试。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这个要学费的,这个客户好说话不计较,那下次呢......

网友:
你可以先用别的板确定是屏还是板的故障,板坏也有这样的现象只是不多见。也有可能你在换灯管后把屏线插反导致的烧坏了。

网友:
如果程序对的话  很大可能就是换灯管时把屏给弄坏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坏了。

网友I:
不是屏线就是屏挂了,最好直接还原算了,否则跟客户说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屏线就是屏挂了,最好直接还原算了,否则跟客户说不通的

可能是芯片有问题,开机发烫

网友:
应该是拆屏的时候不小心把屏线给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