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悲剧事件

楼主(2012-08-11):
开机电流上到1.6就掉电,拆机检查发现屏线短路拔掉LVDS线后机器正常跑电流,再装上LVDS悲剧就来了,直接烧毁时钟芯片,更换时钟后,开机能进系统。马上掉电,原因是风扇没转,检查EC温度控制脚,短路,更换EC ,从此就悲剧更大了,换了2个EC   IT8570E都是不开机,连开关上电压都没有,没办法了拆了个K42JB的EC上机,风扇转了,键盘确不起作用了,在BIOS下键盘起作用,在PE和WIN7界面键盘无任何反映,但是机器休眠敲键盘又能换醒。这个EC难道有内部数据?为何换了2个新的都不管用。

网友:
楼主的却悲剧,找个一模一样的料板上的EC换上吧,有可能有程序。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的

网友:
搞定了,总算换了几个不同年份的EC,终于有一个好用了

网友:
这个EC的确是没程序,上面没白色贴纸,也没划记号,就是搞不明白为何不好用。

网友:
焊接问题     因为脚太多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不会死焊接问题,这种贴片闭着眼睛焊的

网友:
换了不同年份的EC.......楼主真够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