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求助,实现远程控制,

楼主(2012-08-11):
我现在想,就是自己家里一台电脑,我把它一直开着,我就想着我在外的时候,我可以用远程控制的方法,来实现自动连接,自己在网上也查了些资料,还是有些地方不懂,在这里求助一下大家!!

在自己动的同时, 发现了问题

这个客户端是可以用的,但是我该怎么去绑定我的IP外网IP呢,

上面是我在路由器里借下的两个图,我该怎么去绑定路我的IP,
新手上阵,请教一下大家,说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
远程可以控制,电脑开关机吗?

网友:
远程桌面的端口是   3389
映射 你本机IP   的 3389 端口到外网
不过你要先调试好本地的远程桌面  XP 只支持单用户登录,要修改设置才可以多用户的

网友A:
映射端口是从路由器里面的虚拟服务器这一项设置的吧,也就是上图的倒数第二个图,还有我怎么设置到外网??我通过什么?还请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射端口是从路由器里面的虚拟服务器这一项设置的吧,也就是上图的倒数第二个图,还有我怎么设置到外网? ...

网友:
花生壳。。直接搞定

网友:
有个软件可以实现 TeamViewer 设好固定密码就可以,什么都不用设,不用设端口,不用映射,不用固定IP

网友:
当年用花生壳就实现过,不过网速慢的要命。用花生壳吧,简单点

网友:
还有一点,小第想问你一下,我的这个动态IP老是会变,,,怎么把它绑定起来呢,还请你说一下!!上面图中我也申请了域名,但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点评):
那个是要经常更新才可以用,外网也才可以访问。所以IP不一样。

网友:
你不是电脑一直开着啊!

6 d,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9321-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9321-1-1.html把本机的ip输进去 就好了

网友:
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用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不太信任软件,还是自己搭建的服务器好

网友:
这人软件确实没有搞过呀!

网友:
如果是拨号帐号是不能绑定外网IP的,除非使用软件(如花生壳)这样就可以.简单点可以使用TeamViewer和Radmin都可以,比较简单....

网友:
3389远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