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暗屏,修好一例

楼主(2012-08-11):
三星rv415暗屏,打着手电,能看到里面的画面。
因为之前没有修过笔记本电脑,所以对LED屏的定义及电压不是很了解。经查询论坛,得知LED没有高压板。工作条件是VCC,BL-EN,PWM,GND。经检测,vcc=3.3v,bl_en=3.3V,pwm=0.2v,不知道这些电压正不正常。换了屏线,结果还是一样。问题应该是在电路,特别是在显示屏LED供电部份。就用万用表测LED芯片周边电路,有1.2V,3.3V电压,不过LED—in没有电压。后来发现芯片旁边有一个测试点,VBL,没有电压。打阻值是连到屏线第一针脚,然后连到主板第一针脚。测试主板第一针脚,没有电压。发现主板第一针脚通过一个通孔连到背后一条粗的导线,连到一个a9ev的三脚元件上,论坛里说是场效应管。中间d极连到第一针脚上,S极通过扫描主板上的线圈,发现跟CPU背后的一个大线圈是相通的,测得电压为10V,如果是适配器的话,可能在12V。s极通过一个RC电路与G极相连。
查询网上一些朋友的做法,我就用镊子直接短路DS极,竟然发现屏幕亮了。因为不清楚这个场效应管,为了避免返修,我就直接拿导线短接DS极,装机测试,发现一切正常,就是不能控制屏幕亮度了。拔掉电源用电池,屏幕也会变暗些。合上笔记本,休眠,屏幕也是可以暗掉的。

网友:
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
不错,还没修过LED暗屏的

网友:
没修过笔记本的 都能把这复杂的问题搞定

网友:
这个不就是亮度调节信号没供电3.3嘛

网友:
高手啊,楼主电路基础应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