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安全模式 系统 死机 求助

楼主(2012-08-11):
主板 映泰NF520-A2G SE ,可以进PE系统 开机后按F8可以选择安全模式 一按回车后死机 死在系统读条前面选项 请高手帮忙 系统昨晚刚做的 今天又拿过来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看桥烫不烫

网友:
昨天的备份 今天也没办法恢复 恢复到一半 跳出file name 546

网友:
桥加了个风扇的

网友:
明显的主板问题啊,直接换板

网友:
暂时换了个硬盘 系统可以进了 还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网友:
NF520啊好多年的机器了.. 不值得换硬盘呢

网友:
之前那个硬盘检测过没有?如果坏道在前面的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有三方面,1,系统问题
               2,主板问题
               3,硬盘问题
楼主可以一步一步排查,重装下系统看看问题是否还在,然后然后换个硬盘,再不行那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用U盘检查一下坏道,外设也会影响

网友:
要不硬盘有坏道,要不就是主板温度太高!

网友:
我怀疑硬盘有坏道有很大的嫌疑,这个应该会蓝屏或者是显示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