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家悦U4000 l-v8m890g 主板BIOSS

楼主(2012-08-11):
情况是这样的! 原先是3200+ 换上5200+ 开始玩一个月正常 但就是总按F1 启动!
但是现在 电脑总过热 自动关机!  清灰 换电源 都不行! 过分的是 现在 玩个 QQ 服装店都过热关机!
什么都不干 软件提示温度就80度!  自动关机之后 用手摸还不咋热! 他们都让我调CPU 温度和 电压什么的!
但是 我这个老板子 BIOS 没有那项!  所以 求 大神帮助!  还有 最好 是那种 在线升级的! 因为 我没有 刷BIOS 工具!谢谢啦!  我的 电脑主板型号是  lv-8m890g     BIOS 电池旁边的应该是BIOS 吧 上面写的是k8m890m-lmg不知道是不是BIOS 型号  我邮箱是xinpp22020@qq.com

网友:
干脆换台好点的机器用用算了

网友:
CMOS设置一下就不报错了,改了错误不报错后下面会出来两个也要关掉,温度高是北桥的温度高,与BIOS无关,你把CPU风扇中间的线接直接接12V,(控速的主板平时只有6.5V左右)最好北桥加个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