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时加电时不加电

楼主(2012-08-11):
机器型号:联想E46G
版号:LL5广达代工的
故障现象:时加电时不加电
今天从待修区拿了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笔记本,拿到手里时是没待机电流,因为是三位的可调电源觉得有点不准,按开关不触发,拆机吧,正拆着,同事看我拆这机器,说这机器上午试了一上午没什么问题啊,在我手里不加电怎么会没问题呢,我问这机器修了没,同事说没修,还说一句至关重要的话,他们上午说不加电,给同事一点就亮机了,就让他们拷机了,随口还说了我一句:你人品有问题!相信这句话也是大家嘴里长挂的一句话吧。是不是我电源头不对啊,换个电源试试,换个宏基的转接头还是不触发,让同事点点看吧,看看他的人品怎么样,插电,按开关,还是那个diao样,唉,原来他的人品也不咋地啊;拆机修吧,裸板插电,量待机,有,按开关电流砰砰地上升着,亮机,拔了再插电,还是能亮机,放一会儿等凉了再插电,还是能亮机,很是恼火啊,怎么能这么稳定呢,这叫我怎么修啊,记得以前也到过一台这样的故障,是个联想SL410K也是时加电时不加电,最后是加焊南桥晶振好了的。试了十来次都是亮机,不管了, 加焊PCH晶振,ECEC晶振,装起来得了,加焊好后装好试机一切稳定得很,无意间看了下时间日期,怎么是2009年啊,不对啊,我没给主板放电啊怎么时间是09年呢。把时间调好,关机,拔电源,电池,等一会儿插电,时间还保存着,看来时间是能保存的。由于一天下来喝的水还是比较多的,小急,上了个厕所回来再开,嘿,不加电了,心想这下麻烦了,这机器这样搞下去我今天就不用再干别的活了,这也太不稳定了,拆吧,拆完之后,让我想到到了刚才时间怎么会是09年的呢,量电池有3,3v量线路通往南桥的线路,没什么问题啊,迅速量了下待机,看有没有,还真没有,这下可被逮个正着了吧,量芯片的工作条件吧,图纸还没下,先量量芯片周围的电压吧,量了个电容一脚是5V,一脚是9V多,嘿,这不是那个升压电容吗,怎么两端都有电压啊,再量5V场馆,有5V待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插拔好几次都有待机,且都能亮机,来回好几次都是好的,就让板子歇歇吧,我也歇歇,下午不是很忙,抽点时间上上网也挺不错的,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新杰作,顺便把图纸下下。每隔几分钟就拿出来看看,量量,反复好几次都是有待机的,终于有一次,插电,没待机,翻开图纸量条件吧,机会难得啊, 6脚有19V7脚有5V,量待机无,快量控制吧,14,271.4V,感觉这电压应该是不正常的,再看来源是通过5V线性电压转换过来的 ,其中还通往U21 PD7 这两个器件都没有装料,能把EN电压拉低的只有PR247跟待机芯片本身了,量pr247阻值正常,焊回,还是没待机,这回倒是挺稳定的,今天运气还是不错的,不然这机器没法修了都,联想到这机器是有时有待机有时没待机,芯片的问题应该不大,加热待机周围的器件,看待机出不出来,还是不出来,太好了,换个小点的电阻试试,找个10K的电阻换上PR247电阻,插电,量待机,待机出来了,再量控制电压为22V,多试几次都能加电,挺稳定的,EN这个电压有上图可知应该是个3.3V的电压,这里只有2,2V,有点欠妥,为了更稳定,就直接换个电感上去,插电亮机。
小总结:感谢最后这机器的稳定性(不出待机电压),不然这机器不知又要修到哪个时候,听论坛说这机器有通病,不过不是我这故障,可是没人出来公布只有些出来卖关子,严重鄙视那些不肯说的鸟人。希望有修到过的且知道的能公布一下,也好让我们不知道的下次遇到了能迅速秒杀。

网友:
听论坛说这机器有通病,不过不是我这故障,可是没人出来公布只有些出来卖关子,严重鄙视那些不肯说的鸟人。希望有修到过的且知道的能公布一下,也好让我们不知道的下次遇到了能迅速秒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9341-1-1.html

网友:
不定时掉电最难修了,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LZ那句话我喜欢   评论说有通病但是不说具体是哪里  就算说了哪里但是也说不个具体   真的很让人蛋疼的    LZ支持你

网友:
这才是真的理论加实践啊,

网友:
确实不好修,不过这个没待机电压的好点。

网友:
这种笔记本电脑故障还是第一次听说呀!

网友:
这种能搞好,真是高手

网友:
我遇到过 2次了,就主板边上 一跟5V 线氧化了,待机 3,5V时有时无的, 接线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V3000时好时坏的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下手啊,楼主修好了很强大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啊,加电阻怎么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分享精神可佳 赞!

网友:
能修好很不错了,大部分人都放弃了。

网友:
我一直都觉得,能亮的机器来修的,没一个好东西。

网友:
楼主你最后一个图上错了是不是呀,怎么上到CPU的开启那里去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