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宏基 2920z死机 传说是NEC坏

楼主(2012-08-11):
传说死机NEC坏,330的电容换6个就好,330的电容是怎么样的了,要怎么换了,本人是菜鸟,

网友:
请问是这种电容吗,要怎么样安装了

网友:
6个330并联接入NEC

网友:
并联 就是起CPU电压的滤波作用
滤波的懂吧

网友:
笔记板子有多得很,,

网友:
不用拆NEC电容的,其实NEC电容没有坏,只是容量不够,你可以在CPU脚座旁边看有没有空的电容焊盘,直接加1——2个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换NEC电容的。

网友:
请问一下用220的电容可以代用吗,

网友:
论坛关与NEC的帖子很多,不妨去看看

网友:
先取下来在上330的就可以了

网友:
换NEC电容的案例很多的

网友:
这个330料板上不是多的是

网友:
这个我修过,并联330电容就OK了

网友A:
怎么个并联法?? 是不是正接正 负接负 然后焊到一个焊盘上???

网友:
晕去主板上随便就可以早到330u的电容

网友:
那个大NEC其实壳子很薄,里面是一层一层的,很好取。

不过换上原装的超级电容不太好焊。不敢用风枪拍背面的座子有影响,烙铁又搞不定。

我是在拆机电容背面引脚焊上铜丝后稍稍错位焊在板子上的。

求高手指点正确靠谱的做法

网友:
外接线焊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并联法?? 是不是正接正 负接负 然后焊到一个焊盘上???

当然是这样  如果接反了  就会大电流

网友:
其实宏基的机器,NEC还是坏的不多的

网友:
先用示波器看看CPU供电上有杂波吗?确定问题再修

网友:
NEC电容其实不是那么多坏的 真的修到没思路了 在考虑

网友:
楼主是入行还是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这样 如果接反了 就会大电流
额、、晓得了

网友:
谢谢各位,修好了,换了330的6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关联,用两根线引出来放在CPU旁边就OK,一般六个比较稳定,不要说不知什么是并联

网友:
哥们你是不是应该回家多看点书呢?知道NEC你不知道什么是电容?

网友:
酱油酱油酱油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