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38PG 怪毛病

楼主(2012-08-11):
接显示屏不显示  外接正常, 飞了二根信号线到屏线接口,能正常显示。
装上CMOS电池,接恒流源自动开机。不能关机。而且只能开一次。
不装CMOS电池,只能接外接电源开机,不能关机。
机器进过蟑螂,求解,

网友:
如果飞线前一直可以触发不亮的话.还是把飞的线给取了先.
还有就是飞线的时候.有没有把原来的线给割断.

网友:
进过蟑螂?那得仔细查看板。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什么地方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