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用“烧鸡”大法,成功了!

楼主(2012-08-11):
今天接到一台富士通S2210 ,接电源 电流狂升,大短,拆机后,测隔离电路中的MOS管,有一个烧了,换上后,测公共点对地阻值为7,19V 短路, 于是在网上见高人用“烧鸡”大法,一根线接,公共点,一根线接地,慢慢加大电流,用手摸一场管发烫, 用表测没有短路,于是拆掉与之相连的电容,发现电容短了,更换后,此机修复!

网友:
恭喜,近段时间听到的坏电容的蛮多啊,看来要注意下了

网友:
值得庆祝,不错

网友:
烧鸡是专门用来对付,短路的。以后修得多了,就不稀奇了。楼主要淡定。

网友:
大短可以用,小短就没效了

网友:
主电压对地短路我先拆电容的,翘起一端测。

网友:
你烧之前都不测下各个高端门 么?  你这是运气好的   万一哪个供电 的高端门  短路 你就烧大发了

网友:
其实大短路还是最好修的   哈哈  ,LZ继续努力

网友:
此法虽然简单 但是有一定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