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pire one D250掉电

楼主(2012-08-11):
客户送一台宏基 aspire one D250上网维修,故障:不启动,去掉电池用电源试开机一样不启动,待机电流为:0.01MA,拆机测试主板 3.3V 5V都有,开机信号都有。用万用表笔测试时钟晶体(32.768)两端电压正常,测试此晶体时按开机可以开机但是表笔拿开就自动关机,确定此晶体已坏换一个后可以正常开机电流到0.15MA后就不动,数十秒钟后掉电,测试试CPU电压 1.05V 没有,1.8V没有,断开这两组负载后,1.8V电压升至3V ,CPU电压依旧没有。CPU供电PU12 IC工作条件都具备,还是因为1.8不正常CPU 才不供电?请高手分析下

网友:
一般,所有电压都出来后,CPU供电芯片才去开启,时钟。所以你供电都还木有搞定,就去碰时钟,兄弟,按照上电时序,先把电压搞出来吧。

网友:
查南桥RTC 电路

网友:
你1,8都没有出来  哪来的CPU电压呀  先把1.8修出来再说

网友:
图纸里面没时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