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电路图

楼主(2012-08-11):
新手问下,大家修东西时,电路图一般都是从哪里下。。。哪位大侠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用 机器的型号,或者主板上面的版号。到基地上面找一下看看是否有了。

网友:
到本论坛下载图纸。

网友:
看板号和代工厂商

网友:
你直接在搜索哪里打上你的机子型号  版号就行了

网友:
局部电路的话可以根据芯片的型号,或单元电路

网友:
如果论坛这些都没有,就自己出RMB到淘宝买咯

网友:
论坛里面收  好多网站都能下载的

网友:
论坛下载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