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的F41能听到进系统声音无显求助!

楼主(2012-08-11):
最近接了一台二修F41,来的时候机器因为进水导致无待机电压,通过检查发现B电压到PR18的线断路,飞线修好,机器正常开机可以使用,客户拿走后,两天不亮了,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外接无显示,于是检查显卡,这机器原来显卡630的,已经被换成了631的(上次维修其他店给换的),检查屏线接口有电压,但不知道应该多少是正常,重新加焊显卡,无果,现求教,请大家帮看下是什么问题,我怀疑是显示又坏了,不知大家什么意见!

网友:
意见就是直接加旱一下看看,才知道后面怎么做,当然你有这个显卡版最好了可以替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哦,对呀,我可以用630试下,谢谢提醒,明天试下。

网友A:
高压供电 屏幕供电  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供电 屏幕供电  都看看

恩,明天还得仔细测量一下各接口电压,这两天也没仔细看图,只是随便量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