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00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知道的麻烦说下。

楼主(2012-08-11):
请问下,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可以烧在星SA300的MCU,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情况,就是不知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
还有就是想问下刷了程序还要不要换25X40BV芯片,或是换了芯片还要不要刷程序。

网友:
如果外挂25芯片,很多通用编程器都可以刷,也有专业的ISP在线编程器。程序在25芯片里写着呢,你说换芯片用换程序不?向你们推荐一款编程器,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499738676有举的可以和我联系,QQ23471691。